联想B450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2-11-14):
一看标题就是通病,刷BIOS,确实,一刷就好了,赶紧装上,装好后开机又是以前的故障,又拆下来,刷一个又好了,点了几分钟,关机在开又不行了,每次刷好后第一次可以亮机,关了再开就不行,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有没有换个BIOS芯片试试,不插CMOS电池呢

网友:
BIOS芯片换了,COMS电池一直都没有插

网友:
你描述的太简洁了

网友:
我前些修了一个卡LOGO的主板,当时刷BIOS好了以后,关机重启就不跑马,不过断电一会儿后又可以点亮,重复了几次是一样的,后来我换了一个bios芯片是一样的,最后我换了一个BIOS程序,最后就好了,试了几次也没有出问题…………,你换一个bios程序试一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换个程序试试

网友:
BIOS程序换了3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