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41主板南桥高温自动关机

楼主(2012-11-14):
每次开机能用2个小时左右就会自动关机。开机1分钟南桥就会感觉烫手

网友:
建议装个散热风扇下去看下效果..

网友:
像这种问题都是因那个芯片发热引起的

网友:
不会是南桥,你还是360温度测准是哪个

网友:
我手中也有好几块G41板,正好学习下

网友:
静待结果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