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就转一下就断电

楼主(2012-11-14):
GA-G31M-ES2C的板加负载测所有的电压都是正常,但是上CPU就转一下就断电,换了ISL6312也还是不行,请假大家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CPU供电正常不

网友:
CPU 电压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有的板子检测不过cpu也掉电

网友:
是否电源功率不足引起,我就经常遇到此问题!

网友:
加CPU座试试!

网友:
cpu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cpu座虚了,cpu坏,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cpu座虚了,cpu坏,滤波电容漏电
一般事做虚汗   加焊

网友:
是不是有电阻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