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R059L不加电维修(申请转正)

楼主(2012-11-14):
板号X51L,拆机裸板通电电流0.01,测得开关键有3.3V正常,按开关有跳变,找到图纸,查时序 ]测得IO供电+3VA_EC没有电压,再测3V  5V居然没出来,接着查待机工作条件吧,待机芯片用的是TPS51020
先直接换了个芯片,还是没有待机,还是老老实实查工作条件吧,测得24脚VIN 19V正常,第6脚DDR#  19V正常,VBST1 VBST2为5V  21脚REG5_in 22脚VREG5也都是5V  控制电压9脚10脚都是3.3V都正常,就奇怪了,都正常居然不出待机,再想想,还有个REF_X忘了测了,再一测,居然是9.7V,居然这么高,正常应该是2V左右的,怀疑换的芯片有问题,换了个芯片还是一样,,则3V 5V电感阻值都正常啊 ,再一想,会不会是后继出了问题 ,再测3V 5V后继,3V后继居然短路了,用烧机大法测试发现南桥发烫,换之,待机电压3V  5V出来了,开机正常。装起来再测居然不开机了,难道外设有问题引起不开机,一样一样的拆了试,当把无线网卡拆掉后,能开机了,测得无线网卡短路,换之,装机测试OK

网友:
这个本修好能收多少银子啊?

网友A:
一波三折啊,事实告诉我们维修不能走捷径,还是要脚踏实地的,有条不紊的进行。就这个这个机子,楼主准备要个几百的维修费啊。

网友:
应该是无线网卡短路引起的南桥损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波三折啊,事实告诉我们维修不能走捷径,还是要脚踏实地的,有条不紊的进行。就这个这个机子,楼主准备要 ...

一般电压没出来有料件的下,我都是先换掉供电芯片,芯片本身坏的还是占多数,能节省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