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w2242st 花屏看一下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2-11-14):
这样的状态!!是屏的那个地方有问题啊!!

屏坏- -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修到两台

网友:
屏线换了么?

网友:
这个好像屏坏了哦

网友:
直接换屏

网友:
你的屏坏了

网友:
先换屏线,屏线换了还是老样子。屏幕坏了。扔了吧。

网友:
挖槽  跟我用的一样的显示器  我的是W2242SP 就差一个字母
好恐怖 祈祷我的没事

网友:
屏坏了,我这段时间接的显示器多少都是这样的问题,郁闷啊。修屏没有学过。

网友:
LZ 已经确定是屏上面的问题了吧  你是自己想把这屏修好吧  我看有点困难   你如果有东西的话  把那个屏芯片换下  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修好   但希望不大

网友:
换屏上的芯片

网友:
我有个三星的屏,出来都是雪花,通用版也换过,后来用了个三星原装的940nw的驱动板好了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挂了,没救了,换个显示器吧

网友:
嗯!这种现象一般是屏的问题啊!楼主还是换屏吧!没有维修的意义

网友:
我有一个LG也是22寸和楼主的一样故障,应该是屏的电路问题,还没修好

网友:
我正在修一台dell  e2010ht   显示器也是这样   加焊下屏主控芯片能用一会,以会又花了

网友:
多半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我建议,换驱动板。,,单接一个灯管试试。。也许是背光有问题或者驱动板有问题。。也出这样的结果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可以修复。不过要用专业的压屏机压屏。屏电路是没有问题的。这是LG22寸的通病,我这里基本上每天都有

网友:
怀恋我15寸的CRT,现在还能用

网友:
屏能显示证明屏基本完好,花屏应该是电路问题或是排线接触故障,屏显电路应该仔细检查。

网友:
屏显示电路不知道怎么排查啊!!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屏的问题,换驱动板试过不行的话最好是换屏芯片试试,再不行的话只能丢掉了

网友:
2楼 知道是 通病 就解释一下呗,别卖关子啊

网友(2014-07-16):
不要修了   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