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小液晶电视电源正负接反,现在开不了了。

楼主(2012-11-14):
佳的美PL7036 小液晶,自己接了个电源,结果把正负搞反了,现在开不了了,请会修的师傅们帮帮忙。该怎么修。
求助

网友:
这你要拆开测试才能确定了,看你的运气好不好,运气好可能就把保险管之类的小东西烧了,运气不好就难说了,有可能烧很多东西的。

网友:
我看电源正极直接就接了一个六脚芯片ij99g 估计这个已经坏了,查不到相关参数,输入12,另外五个脚,只有一个7.5V左右,其它四个没有电压,估计是完蛋。了。

网友:
可能会烧东西呀
注意点呀

网友:
以后一定要注意,谢谢

网友:
拆开就知道了,应该是驱动板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