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P5LD2-X 开机跑C1

楼主(2012-11-14):
我换过内存 插过内存条 但还是跑C1  最后刷了下BIOS  但还是跑C1 实在搞不清楚是什么毛病  求解 急急急急急

网友:
查系统总线 内存电压

网友:
供电都正常

网友:
我就遇到过,换下CPU试试,

网友A:
要是一上电就C1,那是没跑卡,按不跑卡检修,要是跑到C1,先查内存的几个条件,包括系统管理总线,SPD  时钟

网友:
能否在说清楚点

网友:
如果是开机就是C1就是没有跑吗    大部分都是桥的事

网友B:
桥的问题可能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的问题可能大些

考了下桥 就跑码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一上电就C1,那是没跑卡,按不跑卡检修,要是跑到C1,先查内存的几个条件,包括系统管理总线,SPD  时钟 ...

都试过了 .. 烤了下桥就搞定了

网友:
一开始直跳C1是BIOS,桥,动一下再跑C1,是供电,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