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630K打印机不通电检修

楼主(2012-11-14):
开机测试电源板5V电压正常,装上主板5V为零,寻5V线路查找,和5V有关的芯片全取下还是短路,最后只有耐着性子查电容,发现C69击穿。

网友:
这个电容出问题很多的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遇到过 好几台。

网友:
不懂打印机,不过学习了哈

网友:
电容的问题有时候搞到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