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2-11-14):
小弟有块技嘉940 型号是ga-ma790gp-ud3h的主板 故障是串口硬盘无法识别 而并口就可以正常使用能进系统 南桥我也加焊过啦 B IOS我也刷过的而故障依旧 请教下各位兄弟有谁知道这是那点的问题呀? 急呀!!!

网友:
BIOS里不能设置吗?找一找选项

网友:
BIOS设置一下    如果不行那就是串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