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4411s不触发

楼主(2012-11-14):
开机无显  .电流到1.40就停了,怀疑显卡虚焊直接做了,还是一样,上网查了一下说BIOS容易出问题,刷了BIOS还是一样。BIOS连续刷了2次后.不触发了,汗...什么情况?也刷回原来的备份BIOS,也一样不触发!待机电压0.01-0.02,HP大口带针接口闪烁!BIOS芯片正常读写,刷,校验,什么情况?

网友A:
换一个BIOS芯片在刷

网友B:
BIOS芯片坏了,另外此机支持MINIPCIE卡看跑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芯片坏了,另外此机支持MINIPCIE卡看跑多少

现在不触发了 还怎么试  早期是不跑码的

网友C:
灯闪是代表什么呀?有台4210S也是闪

网友:
昨天换了一下EC  触发了  但测试了2次  又不触发了  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闪是代表什么呀?有台4210S也是闪

我拿了3个全新的BIOS   读取芯片时候  都出现ID与厂商不相匹配,原来的 就可以读取  什么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BIOS芯片在刷

我拿了3个全新的BIOS   读取芯片时候  都出现ID与厂商不相匹配,原来的 就可以读取  什么情况啊?

网友A:
你换的什么芯片
我没记错的话你的原机芯片应该是SST25VF016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什么芯片
我没记错的话你的原机芯片应该是SST25VF016B

SST25VF016B-50-4C-S2AF

网友:
昨天也修过个电流1.0-1.5跳变的! 做BIOS无果 做北桥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容易虚汗,最好先干北桥再高显卡

网友:
支持楼上,桥问题,地球人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