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数码相机屏显图像是倒立的拍照正常求助

楼主(2012-11-14):
自己用的松下DMC-FX12Gk,某天一开机突然就发现屏上的图像倒立了,而且有点靠右边按键的地方位移了,左边多了一条黑边,如图.
拍出来的照片是正常的,请问是屏坏了吗?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

网友:
恢复出厂试一下,再者加焊屏背面的阻容元件 ,如果还是不行 加焊主板芯片,还,,还是不行,那只有换屏了

网友:
你把屏线接长一点,把屏倒过来再装上就好了。哈哈

网友:
换境头吧? 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是的,拍出来的照片是正常的

网友:
好像是屏的问题,换个屏吧,也不贵

网友:
二楼思路说的很对,基本上就是设置或者屏幕问题

网友A:
屏幕坏了  其实 要是客户 坚持 就修啊  有钱还不转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坏了  其实 要是客户 坚持 就修啊  有钱还不转嘛

是自己用着的,很老的机子了,其实也没怎么用了,现在都用手机拍,只是没有相机速度快,要读照片出来也还是相机方便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脑子不够用吗?????楼主说得那么明白,拍照正常,你还说镜头问题

你懂不懂相机维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懂不懂相机维修呀?

你脑子进水啦? 装b

网友:
排除设置问题。这是因为数据不同步引起的,需要换屏

网友:
楼上牛人啊?一针见血啊  学习过
有空啦参加您的学习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