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54主板偶尔能点亮亮机几秒掉电维修

楼主(2012-11-14):
加入维修一年多了也没能修好几片主板,今天闲得没事找了块板来练习。故障现象偶尔能点亮亮机几秒自动掉电,先测开机排针只有0.7V在印象中开机排针电压为3V或5V。于是跟着开机排针一路跑到220电阻220电阻一端加到822电阻822电阻另一端连到5VSB,心想会不会822电阻坏了拉低开机排针电压用万用表打了下没问题为保险起见还是在废板上面换了一颗822上去,再测电压依然没有上来。这就不知道怎么修了问题应该还是出在这个电压上吧,于是从822的一端跑线发现连了上面两个三极管其中一只的B极,C极接到另一只的B极E极接地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两只三极管的阻值发现接地的那只三极管BC极之前只有93(红笔接B)这应该没对从料板上面摘一只下来换上,量开机排针还是只有0.7V看来又只有半途而废咯。顺便点一下看能点亮不神奇的是居然亮机了而且代码是24也不掉电试过十多次也没点不亮或掉电,真搞不懂是为什么

网友A:
修到最后显示了吗??怎么没有个结果呀

网友B:
这会正在装系统拷机呢,本来有图片的给删了就是想不明白这开机排针上的电压怎么这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最后显示了吗??怎么没有个结果呀

找到这个图了

网友A:
是不是那个三极管有点软击穿呀

网友C:
看一下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个三极管有点软击穿呀

就是有点不懂原理呢虽然是修好了,现在用了也有差不多一小时了没什么故障。开机排针的那么低的电压我还是第一次见开有BUG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南桥

机子已经修好了用了有差不多一小时了但真不知道那两个三极管有什么用

网友D:
0.7是正常 的2级管的差值就是0.7 自己去找开机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0.7是正常 的2级管的差值就是0.7 自己去找开机电路吧

已经修好在用了只是没懂他的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会正在装系统拷机呢,本来有图片的给删了就是想不明白这开机排针上的电压怎么这么低

有些主板触发排针上电压就是0.7V 也是可以的,可以使MOS管导通截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些主板触发排针上电压就是0.7V 也是可以的,可以使MOS管导通截止的

开机针0.7还真是头一次见,你说的两三极管有什么用没懂

网友F:
进来学习,我也不懂,感觉品牌机的板子开机排针都是低电开机的?比如DELL、英特尔、HP的主板有些是这么设计的,具体看型号和厂家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来学习,我也不懂,感觉品牌机的板子开机排针都是低电开机的?比如DELL、英特尔、HP的主板有些是这么设计 ...

平时看到论坛维修教程多说的是3V 5V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开机针0.7还真是头一次见,你说的两三极管有什么用没懂

好像是一个是NPN管 一个是PNP管,你取下来测测,你短接触发排针有电压跳变的,可其他主板触发方式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一个是NPN管 一个是PNP管,你取下来测测,你短接触发排针有电压跳变的,可其他主板触发方式一样的

下面那个管的C极是有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那个管的C极是有5V电压

主板在没触发前和你短接触发排针,这两个管的三个极电压分别是多少?你画图看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G:
可能 还是三极管的原因啊   反正不掉电了   修好了

网友:
高手啊    不懂原理就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可能 还是三极管的原因啊   反正不掉电了   修好了

我也知道是那三极管的原因但没弄懂原理想知道原理

网友H:
我也没遇到过 应该是3V或5V,管子的阻值是正常的  要是有电路图就好了,就知道怎么上电的了

网友I:
我记好象VIA芯片组的开机是分压方式

网友J:
板是修好了,但,感觉还有是问题的,在 5V待机供电到南桥,到开机开关电路,还是有一处轻薇短路的,不然,不会这么低;

网友:
电路设计不同吧

网友:
嗯 今天没事再量量应该是三极管那里连到IO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没遇到过 应该是3V或5V,管子的阻值是正常的  要是有电路图就好了,就知道怎么上电的了

联想的机哪去找图纸啊,再说了这都老得掉牙的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记好象VIA芯片组的开机是分压方式

PW-直接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板是修好了,但,感觉还有是问题的,在 5V待机供电到南桥,到开机开关电路,还是有一处轻薇短路的,不然,不 ...

我估计他是那两个三极管边到IO上去触发的具体还没跑到IO,亮机了就直接先拷机了用了一下午都没问题

网友:
修板理论还是很重要的,我估计它就是一个调压的作用

网友:
有的主板是高电平触发,开机排针有一脚接IO,接IO那排针是低电平,还有一脚接5VSB高电平

网友:
NPN型三极管:5VSB接第一级三极管B极,E极肯定是接了地,所以三极管特性,无论B极电压是3-5V或更高的电压他都会将高于0.7V的电压通过E极抵消。所以开机针上电压为0.7V,电平高低由I/O或南桥决定,所以0.7V为高电平,0V为低电平。应该是三极管软故障导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最后显示了吗??怎么没有个结果呀

这不诊断卡都直奔了。也没掉电啦故障修复 重再过程撒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知道是那三极管的原因但没弄懂原理想知道原理

那个三极管有轻微漏电,是个间谍被你发现了哦。

网友F:
刚好今天我修了两片主板,同一个客户,三年前装的电脑,主板叫致明智能主板,估计也是二厂杂牌板,单桥,客户说其中一台死机,拆开机箱一看CPU供电,内存供电的电容全鼓了,这个太好修了,而且机子还能开只是死机,换电容吧,拔主板线,拆下主板,三下五除二换好电容,上U上内存,一看开机排针,傻了。。。。没有表示PW RES HD等针脚,当时把排针线没记录下来脚位,于是在主板上看看是否是否统一标识在别处了,看了又看没有标识,晕,用表量吧看看谁是3VSB或者5VSB,首先量到一个3V电压的针脚,表笔触碰接地,左碰右碰就是不触发,量了PCI A14脚待机3.3V有啊,COMS跳线针有3V啊,各待机条件满足就是不触发。*脏话*不会是换几颗电容搞得IO或者开机电路或者桥挂了吧。。。心灰意冷丢着吧,出去吃过中午饭再回头看看。吃饭完回来下雨,我是在我家的车库里面修理,天气阴暗光线不好,开灯看看吧,*脏话*,开机排针上标识有PW HD LED等字,但是太小了,当时没注意看,这下好了知道谁是PW了,于是插电源,表量PW   0.68V?????????不会真是高电平开机吧,不管了反正都标识有PW在那里了,表笔一捅上去接地,风扇转了。。。呵呵。这是一个高电平开机触发电路IO没注意看什么牌子,反正正常就丢给客户了。
以上说明了你的板子估计也没问题,问题是我们很少碰到高电平开机的触发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好今天我修了两片主板,同一个客户,三年前装的电脑,主板叫致明智能主板,估计也是二厂杂牌板,单桥,客 ...

是的我那板子开机排针电压就很低

网友K:
主板分为高电平触发,和低电平触发,有0.7很正常,具体要看这块板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主板分为高电平触发,和低电平触发,有0.7很正常,具体要看这块板的图纸

学习了在培训资料和论坛大多看到3V 5V

网友:
好像有低电压开机的吧,我也遇到过但是给报废了,换南桥报废啦,呵呵,楼主真牛X

网友:
开机排针那么低的电压也能开机,真没有见过。好想见识一下,真纠结呀

网友:
学习下,跑电路很有用

网友:
楼上有几位,开机排针低电压不是叫低电平开机,低电压的排针当你短接排针的时候会变成高电平,是一个低高低的电压跳变信号,是叫高电平开机,同时取决于这块板子所用的IO 南桥或者是独立的开机防伪芯片等多重组合模式。而我常见的排针有3V或者5V的电压开机模式才叫低电平开机,当短接3V或者5V会拉到地变成0V。知道了吗。

网友:
我也碰到过开机针电压只有1.3V的,能正常使用,本来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