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ST3250310AS硬盘写数据硬盘就丢失。

楼主(2012-11-14):
一块希捷ST3250310AS硬盘写数据硬盘就丢失,这是什么原因呢?
硬盘

网友:
能读不 如果可以读 不能写 那就是盘出问题了

网友:
之前是可以读写的,后来我分区并格式化后就不行了。

网友:
最好在3000里面看一下指令信息,看看是不是只读了,或者是否有坏道。

网友:
罗工啊,我没有重新分区前硬盘是好的,分区后就不行了。换根数据线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