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41到logo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14):
今收到一个IBMX41机器,是同行拿来的二修机器,一听二修,先看看主板有没有动过的痕迹,幸好动的不多,开机上电后能亮LOGO,过三四秒钟以后掉电,再开机后不触发,摸着CPU也很烫,于是查PROCHOT#、THERMTRIP#都正常,怪了,难道不是这个问题,郁闷了,唉。。。抽支烟,接着查吧,查THERMDA与THERMDC,这两个信号是用来监测CPU温度的信号,由EC通过I2C总线来探测,测得U35的13脚SMBDATA只有1点几V,14脚3.4V,量一下13脚对地阻值只有400多,14脚有600多欧,难道MAX1989芯片坏了,于是把芯片摘了,测得13脚与14脚阻值基本相同,找了个MAX1989换上后,开机后过了十几分钟没掉,故障清除。

网友:
这种情况这款机型南桥故障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看不到东西

网友:
好像掉电的多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