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开机掉电

楼主(2012-11-14):
前些天返修一台HP 515机器 故障是开机掉电 把主板拆出来 裸板上电 还是一样 电流上到0.5就掉了 前段时间 修过CPU供电芯片 这次换了一个 不行 直接压住CPU 强行开机 电流哗啦啦的上去了 CPU座子虚汗 此机器就此修复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座子不好修啊

网友:
估计你要返了

网友:
座子我修到的很少啊,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爱坏TPS 51511这个芯片

网友(2015-07-03):
我的这个电流到0.5左右就掉了,是桥供电问题,这机器我修过座子,换过桥,焊下网口哪儿哪个四边引脚很多的芯片就好了,这是第二次返修了,每次都这样不晓得什么原因用一两个月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