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液晶显示器通电无反应

楼主(2012-11-14):
长城液晶显示器通电无反应,蓝色的电源灯一直闪,屏幕没有任何反应,求解答大概什么问题,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拆开换电容!!

网友:
这个还要什么思路,拆开一看就知道了,长城基本就是坏坏高压板,。。。。。电容怀个孕。。。

网友:
电容没事,估计高压板事情了,换整个吗

网友A:
电容没事,估计高压板事情了,换整个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0234-1-1.html

网友B:
你不是做维修的吧?最根本的拆一下都不拆?直接上图跟大家说灯一闪一闪的,我们也没法判断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做维修的吧?最根本的拆一下都不拆?直接上图跟大家说灯一闪一闪的,我们也没法判断啊!

拆了,板子山面电容都好好的没鼓包,所以才来问问还有什么地方会出这问题

网友:
先拆开看看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板子山面电容都好好的没鼓包,所以才来问问还有什么地方会出这问题

电源指示灯闪,有很多原因都会导致。
1.电源供电不良。 主要查电源开关管,电源管理模块
2.高压板短路。 断开给高压板供电的12V,再看闪不闪
3.驱动板故障。 这个最好是能换个通用板代换一下,这样比较直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容没事,估计高压板事情了,换整个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 ...

还是找专业点的弄吧,这货好坏屏,不过你这个不是屏坏了,我刚整好俩,外观和你那个一样,花屏一个,白屏一个,做工的跟山寨货似的。。

网友:
八成是电容,这种情况遇到过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找专业点的弄吧,这货好坏屏,不过你这个不是屏坏了,我刚整好俩,外观和你那个一样,花屏一个,白屏 ...

我的目的是自己学习一下,顺便练练手,找别人修的话我就不会发这个帖子了

网友:
用表测一下12V 5V 电压有没有跳变啊,没有跳变就加个高压条吧,也没有多少钱

网友:
电源板上5V供电电容换了 就 OK了

网友:
如果电容没有问题,,那怕你练手时,会越修越坏,,,

网友:
没鼓包的电容不一定是好的啊

网友D:
我今天刚修了一台这个显示器,驱动板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你就自己 查了,什么都告诉你了,那你就没学习的价值了。是吧!

网友:
要么 高压板坏了  还是从简单到难检测出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刚修了一台这个显示器,驱动板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你就自己 查了,什么都告诉你了,那你就没学习的价值 ...

好的,自己在研究研究

网友:
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要用工具去测量,用数据说话,找到不正常的地方,解决。

网友:
更换电源部分电解电容

网友:
对你无语了,拆开看一下都不看了。

网友:
指示灯亮,一般在高压上,给屏灯管外接个高压(测灯管的那种)试试能亮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没查出来啊!

在忙别的事情也没空下来时间去修

网友:
找个高压板先试试灯管亮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忙别的事情也没空下来时间去修

网友:
晕了。楼主一看就是啥都不懂,久石让你这样的人抢了我们的饭碗

网友:
这种现象原因有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