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 不能安装显卡驱动

楼主(2012-11-14):
维修员:迅维远程学员
机器是HP 511,和顾客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情况,说是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不亮。插上电流表,电流一路跳变居然亮了,很快的进入系统马上感觉分辨率不对呀!打开设备管理器一看哈哈显卡驱动没驱起来!看来要先驱下驱动才行了,开始到处下载驱动,换系统,奇怪了怎么也不行!!A!就是驱不起来看来是硬件的问题了!以前修过类似的现象的机器,加焊显卡肯定OK。和顾客说了一下情况顾客同意了。拆机维修才刚刚开始。
1.我加焊了显卡芯片(ATI)开机看见显卡还按不去驱动
2.看来要重植株了,经过30分钟的奋斗,终于OK了,开机怀着激动的心情一看。。。。神呀还是不行难道是芯片坏了吗?好那就换一个
3.换芯片、找了许久终于在一个料板上找见一个也不知道是不是好的、换上在说吧。又是一场持久战呵呵!搞定!上电!居然不亮了而且掉电,我的小心脏呀!!!看来芯片是坏的、只能发一个芯片了,等了许久终于来了,换上新的显卡芯片,心想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上电。。。。。。。。。NND居然还掉电看来问题严重了需要好好检测了
在掉电的瞬间测个大电感的电源发现没有+VDD_CORE

看图这个+VDD_CORE是TPS51511控制PWM电路产生的、那就查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吧!当查到开启(ENSW)脚时发现没电源呵呵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开追查这个开启的来源是GATE_3S_R、SLP_S3#_3R这两个信号来控制的。。。SLP_S3#_3R这个信号没有件,看来问题只是GATE_3S_R这个信号啦挑起R9862这个电阻时发现另一 端有17.几伏的电看来是51511这个芯片把开启的电压拉低了,找了一个51511芯片换上,在把电阻焊好,激动的按下开机键电流一路狂飙呵呵亮了!!很快进入系统了看见正在自动驱动显卡!次机修复
新手上路请多多关照,加点分就更好了

hp 511系列.rar

网友:
HP511  这个机器就是爱坏TPS 51511这个芯片。开机掉电一般都是这个芯片。今天刚修一台,开机电流 0.13。反反复复这样,插到TPS51511电压拉低,换一个好了。

网友:
我想知道寻味的远程培训效果好吗?网上授课吗?

网友:
这个算不算通病啊,我上次都碰到一个,也是换了TPS 51511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还做了几次BGA   白忙活了    学习了

网友:
我看应该是通病

网友:
我上次都碰到一个,也是换了TPS 51511

网友:
遇到过北桥加焊了3次还是不行的。。。又一波三折啊

网友:
hao  xie xie le

mahanzhao -1 灌水

网友:
开机掉电一般都是这个芯片

网友:
楼主被机器折腾  学习了    我等级达不到加分的条件喔  也不知道怎么加。

网友:
一般开机掉电什么啦!还有楼主说的这种都是51511搞的,我碰到过好几次

网友:
碰到好多高端机双显卡的  有的驱动死活打不上  有时也是显卡问题

网友:
电路图的作用大哦

网友:
就是说显卡驱动不上换显卡好的呗,为什么又会缺电压了呢

网友:
我上也是511这个型号显卡花屏加了一下就把51511加坏了郁闷,,,换了一个OK。我比楼主幸运点坏了一个IC

网友:
这机器显卡驱不上是显卡问题吧?楼主又加焊,又换显卡,把51511这芯片弄坏了!

网友:
看来,笔记本只要是独立显卡,就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应该也算是通病了哦    我修了两台是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一个现象还出了两个问题

网友:
这芯片是碰到几个坏的

网友:
VDD_VCORE是显卡供电吗

网友:
果然是通病啊 我也修过一个

网友:
显卡有问题也是这样 TPS51511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