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显示器,屏型号CLAA170EA 07白屏

楼主(2012-11-14):
此屏+5V供电正常,保险没烧,但是白屏,怀疑AAT1107没有工作,不知哪位朋友修过此机,还望指教,谢谢了!

网友:
我一般只看看保险有没有断,断了就修,没断就告诉客户不能修了

网友:
无意中搜索到了这个贴子,
http://bbs.fpdclub.net/thread-15393-1-1.html

网友:
一般  这个背光板  都不修  坏了就说 屏坏了换

网友:
怀疑AT1107就换一个吧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有时好变态的  有点难度。。。。

网友:
先查主供电保险熔断了没,其它各供电是否正常,VDD,Vcom,VGH......这屏的AAT1107是最易坏件的。

网友:
最易坏件的。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