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音箱喇叭必须使用同阻抗的教训

楼主(2012-11-14):
        一只杂牌电脑音箱早先因为低音炮8欧喇叭坏了,从旧音箱里拆下4欧/20w的低音喇叭换上。换后,效果不佳,想想可能也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这音箱的低音出现严重破声,更换了前置四运放,有点好转,但也不见效果很好。后来,将三只功放集成块换了,没变化。再后来,将所有电容都换成好点的(包括电源滤波电容),也不见有什么效果,并且放大音量听了一会歌后,不仅低音,连高音突然也再次出现了破声。
        不久,想起当初坏的低音喇叭是8欧,换上的喇叭是4欧的,问题是不是在这呢?于是在4欧的低音喇叭上串上一只4欧电阻,开机听音,效果极大好转,唉,忙了这么多,居然主要问题出在这里。

网友:
低音炮维修经验还是比较少,楼主多多发贴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低音炮功放的驱动功率太小了,你换4欧的大功率的喇叭,加大了负载,小马拉大车,会有什么效果

网友:
怎么样使影响效果好呢

网友:
以前试过一次,4欧的坏了,换上8欧的,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不知道 阻抗匹配 这个词的含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