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经典故障

楼主(2012-11-14):
今天接到个机器 E40 开机掉电 电流跳到0、45 就 掉电了 拆出主板 检测各个供电都是正常 准备插上诊断卡 上去测试 一拔掉 WIFI 机器 竟然亮了 ,原来是WIFI 坏了 ········
WiFi

网友:
这款机子问题多

网友:
后来拆开无线网卡 上到别的机器上去一试 也是掉电 无线网卡 坏了 居然 也掉电

网友:
这个我还少见哦 我修的多数是显卡 灌胶的 得收贵一点啊 难度大了一点

网友:
无线网卡坏了还会卡windows loading 而且屏有点暗,进PE是正常的。硬盘换了会涛声依旧。
同意楼主:
3.0
先锋商务
同意楼主:
好经验啊,这机子确实很头疼

网友:
E40 CPU供电也出问题,这个机器,设计的不怎么样

网友:
呵呵,楼主修的很爽啊!不用费很大力气

网友:
你说的是AMD还是INTEL的芯片组啊

网友:
我也接到一台这样的机器,也是开机到0.35就掉电,外设都取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搞哪里

网友(2012-12-14):
刚才修了一台ACER 4551,也是WIFI取下来就好了,谢谢LZ启发

网友:
我有一台E40的故障现象差不多但是拆了WIFI一样掉电,用风枪加热桥就好,冷了还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