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啊! 就是硬盘坏道怎么屏蔽??

楼主(2012-11-14):
我们公司客户退回很多硬盘, 都是厂家过保的 ,我们承担给质保。

有些硬盘绿块、黄块用MHDD的erase命令擦除不掉,有没有办法把这些块扇区屏蔽掉呢??
网上有PC3000 V14.5版的 好像只支持老硬盘, 现在的硬盘都是160G-750G的 根本认不到。
请教各位老师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啊?? 比如三星的硬盘有没有工厂用的屏蔽声道软件??

网友:
三星的硬盘有没有工厂用的屏蔽坏道软件?三星坏的最多了

网友:
帮顶一下  我也关心这个问题 学习学习

网友:
三星和东芝硬盘环的最多!跪求解决方法

网友:
MHDD不是有个标记功能,然后再擦试试

网友:
MHDD怎么标记呀

网友:
MHDD注意次序,先F4预扫描,在标记,最后删除,你试试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记得以前还在学校的时候,一哥在PE里就做到了屏蔽坏道,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下这个问题,那位大侠能出来说明下呀

网友:
三星硬盘坏的是最多,而且还不好搞

网友:
绿块,黄块是可以用软件弄掉的,但是红X就不行了,不过也没搞头的,每品牌的硬盘都有厂家自己的软件,这就是所谓的核心技术了,让你两下给解决了,让人家总么过?

网友:
用这个可以的Victoria windows下的MHDD,软件打开,点测试,然后选择重映射就可以了。
以前碰到一个硬盘里面很响,坏道很多,后来用这个软件搞定

网友:
屏蔽  坏道  可以 用软件  DISK GEN ius  试试

网友:
问下把有坏道的那部分分区的时候分出去空着行不????

网友:
给你个4.47的下载地址,你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使

发不了,自己照着输入一下。

网友:
三星硬盘很水的,我遇上过几次

网友:
学习学习,各位老师多多发言,带带新手

网友:
硬盘出现物理坏道,只能越来越难用了,即使屏蔽了也极不稳定,不要在存放重要文件了

网友:
我以前用过磁盘再生器,只能针对小部分的坏道,并且不损坏文件。

网友:
绿块  黄快怎么修复的  求解

网友:
直接换新的算了。

网友:
屏蔽了也不好用的。

网友:
我的硬盘就是这样,屏蔽后速度还是慢。

网友:
没工具,红X直接用MHDD屏蔽,黄块,红块一般可以低格去掉

网友(2012-12-17):
谢谢指导新人学习了

网友:
现在有的都是擦不掉的,我也正郁闷 着呢

网友(2013-01-27):
用MHDD扫描定位坏道扇区,用HDDREG指定扇区修复,修复完成后重新分区,比如用PQ分区大师之类的软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