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主板能上电,不能开机

楼主(2012-11-14):
新手自学修主板
手边有块技嘉主板GA-M52L-S3P 一插电源就加电(CPU和ATX风扇都会转),短接开机针可以关机,也可以再次开机和关机,但是就是没有自检完成,始终黑屏。
闲得没事自学修主板,打算从他开始练习
IO是8718的,双BIOS,但是有点迷茫,开机线路能查的都查了,没没思路了,难道IO坏了?
特别奇怪的是,开关针和复位针都是正常的,但是插电就上电肯定是不正常的,这不是矛盾的吗?

网友:
可能跟io有关系

网友:
io可能虚接了  看看IO吧

网友:
技嘉有一个小的像1117那样的东西爱坏。。具体叫什么往了。。

网友:
这个板我碰见过几个IO坏的。还有这个单桥发热也很厉害的。

网友:
出现自动开机这种情况,要是IO坏的话短接开关针式不能关机的,有些机器必须要进系统按程序关机后才不会自动开机,像你这种板子是单桥,我碰到的一般加焊桥都能好,很少有其它问题

网友:
一早到了办公室,买的测试卡到货了
插上测试卡,插上电源,奇怪这次风扇没有直接转,短接开机针,一切正常了。晕啊!
感谢楼上各位指点,再试2天,看看老毛病发不发,虚焊应该时好时坏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0262-1-1.html

网友(点评):
自动开机按住开机键四秒能关机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