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D6维修探讨

楼主(2012-11-14):
自用试机航嘉HD6反复烧机,每次只要功率大点或者短路必烧,而且肯定是13009,12A 400v 120W,感觉带主变有点吃力,标称400W额定功率的电源,主变用一个120W额定的管子是不是太小了,今天路过电子市场,商家推荐用C4076 14A 900V 130W代换,现正试机中,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烧掉的现象,如果不行准备用两片并联了

网友:
不能并联的,履烧开关管是不是风扇不给力,最好查查电脑满载烤鸡时的电源工作电流,看看是不是过载。或者更换电源管理IC。查推挽电路

网友:
加大开关管是心理作用,电路有故障,不查出原因,加大没什么作用。

网友:
感觉这个电源的保护功能太差

网友:
查查13009连接脚的电阻阻值,可能变值了。

网友:
基极电阻1.8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