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电源输出整流二极管背对背散热片

楼主(2012-11-1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电源输出整流
二极管
背对背散热片是什么原理,这个算是并联吗,是不是可以提高输出功率和稳定性
电源

网友:
是并联,这也要问...

网友:
不懂就问啦!

网友:
两消特基整流二极并联使用,+5V这组电压用得多。

网友:
细看这两个二极管中不是有不同之处?比如一个是共阴极,一个是共阳极?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全桥整流输出。
一般情况下,没有采用并联相同二极管的方法。(但ATX电源中,全桥输出可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