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修的联想R61i灰屏

楼主(2012-11-14):
联想R61i独显的机器,接修时的故障是开机屏上背光能亮,无显示,外接能正常使用。当时判断是740显卡的问题,先重做了一次BGA,不好做,有黑胶,但还是没有掉半个点做好了,一试机还是老样子,以为显卡坏了,重新换了一片新的上去,还是内接有背光无显示外接正常使用。当时就想自己是不是犯错误了,可能只是简单的屏的问题。找了块接回一样的屏来试试,还是一样。刚好又有一台键盘坏的送来修,拆了上部份来试一下,这次确定就是主板的问题,量了一下H8的合盖检测信号脚,也正常有3V,上论坛搜了一下这个故障,有好几个人遇到同样的情况,也像我这样连显卡、屏线、屏都换了还是外接正常主屏只亮背光无显示的,但是结果都是没有修好,请教哪位高人也遇过这种情况?到底是神马问题?我都搞了两天了,现在一点头绪也没有了。另外,屏接口那里量过,阻值与另一台坏键盘的机是一样的。

网友:
看下供电电压有完没?背光能亮说明显卡和屏都通过自检了

网友:
呵呵,看来没多少人遇到这种问题哦。难搞啊!

网友:
兄弟,谢谢你的指教,不过我外接用一天半天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屏供电也是正常的,所以现在没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