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柏W8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11-14):
接机测得待机0.04,待机应该正常,按开机键电流0.10A然后掉电,拆机测主板没有短路,主板板号LA-3961P,仁宝的板子,测待机的时候有3V  5V  1.8V 1.2V  开机后1.05V也出来了,没有CPU供电。电流这么低,估 计就是3V  5V转换电压没出来。,测得开机后+5VS没电压,测U18第四脚没电压,查+VSB  0V    问题找到了,+VSB没电压,找到+VSBP通过PJ22出的+VSB  而PJ22实测19V  看来是断线了,飞线,开机电流一路小跑,开机OK

网友:
简单的一修    不错   学习

网友:
我也修到过 嘿嘿

网友:
有图就是好修,分析出问题后直奔源头,快、准、狠!

网友A:
楼主要是把图纸贡献出来就好了

网友:
今天在基地实践教室修仁宝。 我还没弄好呢。

网友:
不错 有图纸 要会查呀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一下,假设板子缺点压,但是我不知道,具体的电压量测顺序是什么样的,我只知道量测大电感!!!!!!!也就是说缺点压的电压量测顺序!!谢谢了!!

网友:
分析能力固然重要。。。。但动手能力也要强呀。。。。

网友C:
是不是机子先前进过水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思路清晰,快而准!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维修速度挺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机子先前进过水的

客户说没进过水,但应该是进水断线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把图纸贡献出来就好了

我就是从论坛上找的图,论坛上有,我就没传了,搜板号LA-3961P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一下,假设板子缺点压,但是我不知道,具体的电压量测顺序是什么样的,我只知道量测大电感!!! ...

这板子电流太低了,才0.10A转换电压是没出来肯定的,电感上一般是待机3V 5V   开机后1.8V 1.5V    1.2V   1.05V  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电流太低了,才0.10A转换电压是没出来肯定的,电感上一般是待机3V 5V   开机后1.8V 1.5V    1.2V   ...

1.5v是什么供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