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IC LD7575ps 如果用 LD7576ps代换 看我说的对不

楼主(2012-11-14):
电源 IC LD7575ps  坏了 手上只有 LD7576ps    如果要用LD7576PS   看论坛帖子说改电阻  也就说 换上LD7576PS后 把LD7575ps原先第1脚的100K 电阻 改成那小电容 就可以了是吗    LD7575ps 和电阻  换成LD7576ps 和电容  是这意思吗

网友:
是的。听说是。哈哈。我现在是7575的第五脚怎么也没有输出。换了三个了。其它元件测了,也没测出来问题。怀疑芯片是坏的,新买的。

网友:
有那么悬吗 ?
你都换了三个了啊

网友:
现在的新芯片10有5坏

网友:
坏的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