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源坏了,求高手支招!

楼主(2012-11-14):
型号是ADP-90SB BD,初步查看保险烧了,大电容鼓包,15n65c3场管坏(买到了20n60的管子请问能用吗?),除了这些还有哪些地方容易坏且是检查重点啊?知道的麻烦说一声啊!

网友:
这东西没有必要再搞了吧

网友:
这就是炸电源了 换电源管理芯片 对地电阻 还有反馈电阻

网友:
20n60参数20A、600v,代换15n65没问题的。可能后级有短路,检测无异常再试,以免有不必要的烧元件。

网友:
这东西能值几个钱,不够浪费时间的

你是修不出来,才说没有维修价值吧。
hjq
这是维修论坛!请问你来做啥?11分都不够扣。

网友:
都是大功率的N管可以用的,查先查220V到乔对,再差开关管,再查启动芯片小八脚的,所有高压的二极管,100K电阻。估计你的这个就是保险 开关管乔对的问题把~!启动小八脚12,23,34,45,56,67,78测量。

网友:
保险爆了,不查整流桥吗?想再爆啊,兄弟!

网友:
电源输出端电阻89欧,别的还没查!

网友:
电源不是很熟悉,我一般电源坏了,都是换,现在电源才50一个,保修3年。

你自己用50元的电源吗?

网友:
应该还要短路的地方

网友:
你那不叫维修,换东西谁都会。(老婆感冒了,看病多麻烦,重新换一个多好)我觉得维修不仅仅是看物品的价值而去维修的,主要还是维修的过程。

hjq
正确加10分

网友:
查前级,启动电阻。换大电容。

网友:
~~手头也有几个烧坏的电源,嫌维修太麻烦还扔在一边。

网友:
前几天自用的X60不开机了,初步测电源适配器正常,机器拆了几颗螺丝总觉的不对劲,(老婆说之前有过几次不开机但我试的时候都是好的)再测适配器发现无输出电压了,量插头正负极阻值正常,再测电压又有了,怀疑里面有虚焊拆开把疑似虚焊的地方不焊后通电还是没输出,在测量输出场管居然零阻值,顿时头大,难道补焊静电把场管击穿了???拆下场管测量是正常的,量输出正负极还是击穿,结合种种情况断开输出线正极测量电路板上正常了,再测线两端还是零阻值,现在知道问题在哪了,通过检查发现在靠近插头端是故障点,接下来破皮发现是靠近插头端正极白线破皮导致的短路,处理好通电输出电压正常,上机无问题。开关电源大同小异,一个好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比显示器开关电源复杂的多,有时间琢磨琢磨对技术提高很有帮助的

网友:
整流桥你不得测好嘛,很容易坏的

网友:
不懂电路,平时换换电容,保险还行,该从那儿学起呢?

网友:
这种一定要挂灯泡测试。我觉得到不是电源值多少钱的问题,而是练手,学习开关电路,我的一堆电源,牌子不好的,就扔了,像台达这样的,还是要修一修的。炸保险的就好测了。

网友:
感谢大家啦,事情多了一些,只好先至于案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