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不能开机,求助!!!!!!!!

楼主(2012-11-14):
06年的神舟笔记本
前一段时间是屏幕总爱晃动,USB接口3个,接的键盘和鼠标,但
有时接个U盘之类的,可能鼠标不好使,也可能U盘不好使,就像供
不上电似的。
还有本本里的那个风扇,发现有时转有时不转,这个是不是不正
常。
后来有一天不能开机了,就是按下电源键后,滴的一声(以前正常开机也是滴的一声),显示器也无显示。
但是现在的本本连滴的声音也没有了,就是按电源键后,只有电源灯亮,其他都无反映
求解决,谢谢了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看可不可以

网友:
额额!!!你检测了吗?????我觉得你都没检测吧????建议你把内存拆下来擦一下在把电脑做个清理.........

网友A:
什么型号都不知道,怎么会答你,你的机子如果是独显的话有可能是显卡芯片虚焊,还有可能是屏部分的问题,你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楼主要把检测的情况发出来呀,这样大家才好帮你分析呀!!

网友B:
楼主好像不是很懂 哦。  比如一些基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像不是很懂 哦。  比如一些基础。。的

还什么都不会呢,正在一点一点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都不知道,怎么会答你,你的机子如果是独显的话有可能是显卡芯片虚焊,还有可能是屏部分的问题,你 ...

哈,谢谢你的回复,我还都不会呢,在一点一点摸索着学习,机器是神舟M360E,主板号是:UNIWILL 259ia,显卡是这种

网友:
显卡加焊要用专业的工具,看楼主提问题的方式,可以得出楼主自己搞不定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谢谢你的回复,我还都不会呢,在一点一点摸索着学习,机器是神舟M360E,主板号是:UNIWILL 259ia,显 ...

你的机子是ATI独显的,很可能是显卡虚焊了,要BGA焊台焊,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你可以外接看看

网友:
烂板子  显存这么大

网友D:
楼主开机不滴了 貌似跟显卡关系不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我是新手,问下,这样的芯片要怎么加焊呀,谢谢了

用热吹风、也就说确定是否虚焊

网友:
这个情况你可以先看下内存,擦下金手指;可能你的问题应该不是专业的,手头上可能也没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开机不滴了 貌似跟显卡关系不大了吧

你好,我是新好,我应该怎么确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了

网友:
看来比我还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