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神舟945GC-M3CPU没有供电维修求助

楼主(2012-11-14):
神舟945GC-M3开机保护。 CPU没有供电   这块板是个2相供电,测上管D极对地400-500之间,再去测2组供电的下管对地为0.  然后我就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再换了2组供电的下管。。再测2组供电的下管G级对地一个为370 一个为500左右。。。接上ATX电源,点开机主板还是保护。再去测2组供电下管的G极对地值又为0.又烧了吗????怎么回事,求解啊。我怀疑是电源芯片连接的哪里短路了。。担没有图纸,应该怎么去维修,可能是什么问题。。。。求解谢谢!!!!!!!!!!!

网友:
找莫光头干桥!~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你换了没

网友:
多换几个cpu试一下

网友:
检查电流反馈

网友(2013-03-18):
桥电压是多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