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维修记

楼主(2012-11-14):
接受一HP  黑屏,按开关触发风扇转,然后等就全灭了,等三秒风扇又转了(这正常吗???),然后键盘的大写字母键,和另外一个灯就一直闪,就是不开机,做了北桥和显卡,故障依旧,我的可调电源插这机器上,一点也不触发,必须用他的电池和适配器》》??((啥情况??),到现在也没修好,大虾们帮帮忙啊给个思路呗,谁遇到过和小弟一样的故障么,知道的分享下啊

网友:
买个惠普原装的转接头接可调电源上,看看电流跳变再说。我一般都是直接拆个废的原装电源,取个检测电阻然后做个小板做在电源线上接可调电源当原装电源用,也没啥成本。

网友:
这应该也是通病了,修过的大虾冒个泡啊,回复还有积分啊

网友: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弄好的呢   手上有一样的机子

网友:
修好了,最后换CPU好了,英特尔CPU也这么容易坏么

网友:
又坏了这次干脆不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