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体值到底是伏特还是欧姆???

楼主(2012-11-14):
在我们日常维修当中,使用万用表最频繁的可能是“二极体”档了,通常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待测点,一般显示为V电压伏特值(我记得在福禄克的表上是这样显示),貌似一个反向的电压降,但看到很多维修界的人把它定义为阻抗,直接称为XXX欧,科学的讲总觉不妥,哪位大师可以详细解释这原理???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两都不是

网友:
二极管体现的是压降值

网友:
二极管挡量的是压降 ,至于有人叫***欧,读的人知道意思就行了 。

网友A:
实际上是V,也就是伏特,因为IC内部都有保护作用的二极管存在,所以可以用量测压降的方式来判断IC内部的二极管是否被击穿。

网友:
有的表显示Ω,有的表显示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是V,也就是伏特,因为IC内部都有保护作用的二极管存在,所以可以用量测压降的方式来判断IC内部的二极 ...

兄台有没有万用表的内部原理图?

网友:
约定俗成的东西,明白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电压吧,单向导向性能 就是是测

网友:
主要是因为这个档位 提供的电流比欧姆档的电流大多了  才能测试晶体管   万用表上显示的是压降。 9V供电的万用表和3V供电的万用表 这个档位提供的开路电压(2个表笔悬空)是不一样的 9V供电的高。。而且 大部分发光二极管 都可以用这个档位点亮(前提是用9V供电的万用表)

网友B:
经测量,二极体挡位时表笔有2.6V的电压输出,而其他档位除了200欧的欧姆档会有0.5V外,其他档位均无电压输出,空载时输出电流为0.96mA,调到欧姆档随着档位值的加大,电流值会减小。我用的是胜利的VC890C万用表。故个人理解为相当于从地点输入正向电压像我们的待测点,由于芯片都是有无数半导体零件组成的,半导体在给外加一定电压的情况下,内阻都会不一样的,显示的电压值故不一样,用来判断像总线一类的内部同结构的判断是相当的给力,相传发源于台湾,具体也不祥,因为本人在台资厂工作时才知道有此妙法,读书期间虽为电子专业,内地学校也未有所闻,可能本人不学无术,孤陋寡闻吧,那位专家能否赐教?

网友C: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原理与使用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测量,二极体挡位时表笔有2.6V的电压输出,而其他档位除了200欧的欧姆档会有0.5V外,其他档位均无电压输出 ...

可能是IC内部的ESD保护二极管,是不是IC每个引脚都接有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是V,也就是伏特,因为IC内部都有保护作用的二极管存在,所以可以用量测压降的方式来判断IC内部的二极 ...

请问是不是IC每个引脚都接二极管?同一个IC的每个引脚测得压降都是一样的?如果用欧姆档正接地去测呢?

网友:
如果是测二极管。那就是电压。

如果是测电阻或阻值,那就是欧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原理与使用方法

感谢无私分享资料,很有参看价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无私分享资料,很有参看价值

看了资料,想了想,还是不明白

测得是两端电压,显示的应该也是电压值吧?
硅二极管压降大概0.7v,等效电阻656,锗二极管压降0.3v,等效电阻231。
接入的电阻越小,两端的电压就越小,显示的电压值也就越小。因此就能判断是不是有短路。开路。

对地二极体值,好像看到都是红表笔接地。如果两表笔对调一下,测到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吧。因为从不同的两端看进去的电路不一样。

那为什么测对地阻值总要红接地?如果红接地测IC测到短路,而在实际电路中电流时从引脚流到地的,从引脚看进去可能就不短路。

也就是说为什么要测从地端到被测点看到的电路,而不是去测从被测点到地端看到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资料,想了想,还是不明白

测得是两端电压,显示的应该也是电压值吧?

地是唯一的产考点,所以以参考点为输入比较合理点,已是约定俗成的习惯了,如果存在短路,正反向都会很小的压降值,芯片内部是由无数个的半导体器件组成的,不同的组成方式,产生的压降肯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IC内部的ESD保护二极管,是不是IC每个引脚都接有二极管?

一般供电脚会有,不是每个引脚都有,比如地脚就不用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