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修HP CQ41不亮机 大家赶紧来看看 帮帮忙

楼主(2012-11-14):
店里一美女师傅接了台CQ41  现象 有待机 不触发     拆机一看  BIOS芯片被人拆掉了    找了半天发现BIOS芯片是 SST 25vf016b    找到一个 官网下了资料  解压后  发现里面有两个一模一样的4M文件  随便刷了个  还是不触发     然后发现里面还有一个128KB的ROM文件  刷到EC BIOS里    结果 开机 触发了
但是  电流跑到1.16 1.11 1.08   上不去了    插拔内存  都一样     找别的BIOS刷了   没用    最后  桥也焊了   一样没用        怎么办    急急急啊      大家帮帮忙

网友:
桥的bios再刷下

网友:
你检测一下BIOS有无波形,要排除程序的问题

网友:
显卡没过,重植显卡,不行换

网友:
没人帮忙吗

网友:
在找下BIOS的程序,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帖子很惹人眼球哟,期待高手出现解决

网友:
这种机器基本碰不、到

网友:
南桥BIOS,EC BIOS 是什么意思啊,求解

网友:
BIOS 问题吧...

网友:
HP官网上的BIOS有问题,有时解压出来有好几个,我觉得还是用你的板号来找BIOS好点。我之前也遇到过同行动手脚的,未必就是取了BIOS吧,仔细看看是否有取北桥或显卡上的电容电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