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70E屏线处进水修理

楼主(2012-11-14):
客户早上拿来一台B470E电脑说小孩进水到屏线处一个礼拜了,开机但不显示,马上拔了电池 赶紧拆机,发现屏线处严重腐蚀,用洗板水清洗,清洗出来发现好几处腐蚀,一会上图片,仔细看 发现屏供电处烧毁,已经断了反面也烧了个洞,清理碳化部分,测量屏主供电没有,估计烧断了,从19V 保险处引一根线飞到屏线供电处,开机测试 还是不亮,查屏开启条件,要有3,3V ON信号,查屏接口处5脚处0.8V 显然开启不了屏,查这路开启到了EC 可能EC这路损坏,于是引3,3V 直接加过去,再开机,,LOGO联想出现。处理好绝缘 上机测试交付客户,收费200大洋。历时2个多小时,费劲。

网友:
请问下楼主,屏幕还需要开启吗。EC好像发给屏线接口的只有 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吧,应该没有屏开启,问一下楼主,具体的英文表示是什么??????

网友:
背光开启 脚

网友:
EI开头的那个吗

网友:
这个和修液晶换高压板类似,找到供电。开启可以参考下图纸,没传。

网友:
楼主这样直接飞3.3V过去,,,要看是飞哪个3.3V上的电压,,原来则上,要保证电流够,,而且要保证关机开机瞬间不出现白屏,,,待机时也不能出现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