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3 进水一例。板号la-4731p。

楼主(2012-11-14):
前天接到一个惠普进水机。
刚来时的状况是开机电流0.05  开机灯一会就灭。
拆机发现南桥周围有大量腐蚀,南桥也进过水。
换桥?没材料,寻思加焊一下吧。  清理一下,洗洗板子,烘干,干桥。
查ec 3.3v正常。有5v待机,短接。
哇,电流跑起来了,外接屏,黑的,没图像,于是乎,做显卡。
花费几分钟直好球,上返修台。一番处理,开机,外接显示正常,内接居然不显示。
图纸,有个场管,q7 1脚没电压输出,于是把3脚的3.3v电压引到1脚。居然还是没图案显示。只有一点光亮、
各位师傅们帮忙看看,还有哪里需要解决?  新手 挺迷茫的。先谢谢大家了。下附电路图纸(不知道怎么才能不扣分)。

补充内容 (2012-11-15 11:46):
诊断卡跑马跑到41

补充内容 (2012-11-15 13:55):
目前已修复,屏保险开路

网友:
你说的一点亮光是不是灰屏啊,如果是,就按灰屏故障来检查

网友A:
是板还是屏的供电啊

网友B:
做显卡。清屏

网友:
清屏?什么意思?

网友C:
外接显示正常,说明rtc模块工作正常,内屏要显示首先i2c总线或称smbus要检测到屏,才会发各个使能信号,先测下屏上的data和clk是否正常。

网友D:
仔细观察 进水机器有的小地方腐蚀

网友E:
查看一下读取屏码片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板还是屏的供电啊

3.3的一个供电   但是飞上去还是没图案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显卡。清屏

清什么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观察 进水机器有的小地方腐蚀

清理完毕!  有可能信号没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看一下读取屏码片的信号是否正常。

换个屏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显示正常,说明rtc模块工作正常,内屏要显示首先i2c总线或称smbus要检测到屏,才会发各个使能信号,先测 ...

i2c总线或称smbus 都是什么 求大神详解

网友F:
楼主查一下显存供电吧,会有收获的!修好了通知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查一下显存供电吧,会有收获的!修好了通知我一下~~~~~~~~~~~~~~~~~~·

请问一下  显存供电在哪里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查一下显存供电吧,会有收获的!修好了通知我一下~~~~~~~~~~~~~~~~~~·

测了一下周围电容 有1.8v的电压

网友:
查查屏供电信号吧  南桥旁边小东西看看  有没有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测了一下周围电容 有1.8v的电压

以前修过一个本子加焊显卡无果,显示灰屏,以前都没见过这种灰屏!后来查出无显存供电,把供电修复,OK!显存你看图纸,都有标的!如U23  什么的,在图纸里看U23都需要哪些供电!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有一次,一个客户进门就说,修显卡多少钱,我说什么本,他说HP的,我说300修,他说修吧,就放下了走了,我接电源一看电流,亮了啊,直接查屏供电,果然保险坏了,直接换了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