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游戏总是蓝屏,

楼主(2012-11-14):
是怎么回事,
游戏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本本还是台机呢

网友A:
本本可谓能是内存过热,或系统坏了,或硬盘坏了

网友:
蓝屏代码是多少

网友:
是经常这样吗?如果偶尔一两次,正常现象,不必担心。如果经常地话,把蓝屏代码记下,看是不是每次都一样,如果一样的话可能是游戏与系统兼容不好或显卡温度过高。建议加装铜散热片,清灰,把游戏特效均衡下先

网友:
检查硬盘,内存吧

网友:
把散热搞好,可能是温度高了。

网友:
看看蓝屏代码,首先检测一下内存吧,很多蓝屏都是内存引起的

网友:
大多是内存!台式的话拿出来用橡皮擦擦干净重插应该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