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盘,U盘,都装不了系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14):
大虾们给点意见
U盘

网友:
硬盘取下来,在别的机子上装好后在上回去释放!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硬盘是好的。

网友:
对的看硬盘好坏在说把

网友:
U盘扫描硬盘是否有坏道,装200M精简系统,换SATA连接数据线,DOS关闭网卡端口,再不行就是NBSN问题了

网友:
先要检查硬盘好坏,然后看看硬盘模式,不行摘下来做好系统后放回去。

网友:
是在不行换硬盘侧机

网友:
只要硬盘是好的不可能装不上去

网友:
试下修复硬盘引导

网友:
你说这个涉及到的问题很多,你只是这样简单的说,真的没办法给你很多意见。请详细说明可以么?

网友:
不会那么复杂吧?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先扫硬盘,看有无坏道......

网友:
描述一下情景
台式 笔记本
开机什么状态,能否读光盘,U盘
让大家想办法

网友:
提问很含糊,无法解释,,,,拆盘,另机拷贝系统,还原,,,,试试、、

网友:
测了硬盘才知道

网友:
是不是你的硬盘坏了

网友:
先扫描一下硬盘吧,确定它是好的,如果有坏道就修复下,修复完后还不能就把硬盘取下来放别的机子上装。

网友:
LZ 说的太笼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