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放电问题

楼主(2012-11-14):
今天接到NEC的一款老本,不开机,,迅速拆机,,用万用表大概测了下,,没有异常,,然后拿去给师傅。。师傅也测了下,,到下班了师傅让装起来说好了,,问他什么问题,,他说放下电就好了,,还有块台式主板,开机一会断电,电源之类什么都是好的,,也是放电之后恢复正常的,,,郁闷了。。什么情况这是怎么恢复下设置就好了,??

网友:
电路保护了

网友:
师傅的话不可全信

网友:
BIOS程序设置错误,放电等于重新加载一下BIOS。

网友:
必须的啊  我一般都要看  短路  电池电压

网友:
有些故障师傅没有告诉真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