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的问题

楼主(2012-11-14):
我这里有个LED 提示的是<找不到大屏幕系统> 是怎么回事呢? 不是显示器的LED 。是挂在外强面的那种LED。在软件里也关不到LED屏幕的电源。 求解那 找不到大屏幕系统是怎么回事呀?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网友:
会不会是bois坏了,从刷一个试试看咯

网友:
不清楚啊,找高人吧

网友:
先确定电脑的rs232接口数据发送和接受正常,可以用软件检测,看看数据线有没问题,再不好就是led显示屏的控制板的问题了。好多人用RS232转USB的接口,一定要保证端口在COM1-COM4之间,要不会找不到设备。

网友:
数据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