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几秒自动关机、非电源主板等问题

楼主(2012-11-14):
今天遇到一神人,说开机几秒就自动关机、有时候直接开不起来!并且在开机几秒后能明显的味道一股烧了的味道(短路);拆开机箱挡板端详了下、没看出啥,直接诊断卡出动......
把跳线拔了,用螺丝刀短路开关、呃啊,居然开不了机!好吧、电源线拔了,再短路......OK了,可以开机了,可惜几秒后又自动关机了,并且如顾客所说有一股短路的味道。同时,诊断卡显示FF、主板或CPU没有工作。
于是乎把主板拆下来、看看底部有没有明显短路等迹象(我洗刷刷、洗刷刷,先把灰尘用鼓风机给吹了),表示PCB板没有明显短路后的迹象!呃啊、好吧,只能拆下CPU散热器......我叉、有木有搞错,拆下散热器一看——CPU左右掉头了、这样CPU都没有完全没下去,而且一端直接翘起来了!拉杆也有10°左右没放下,神啊,这种情况散热器居然可以放得下!
后来一问才知道,原来该顾客闲得蛋疼,拆着机箱玩儿呢!
于是把CPU重新插好,链接好最小系统法的数据线,螺丝刀短路电源开关......正常开机了,诊断卡也跑码完毕。
哎呀妈也、这还真是头一遭遇到这种情况,CPU既然都能放错边,还尼玛散热器能放得下去,最最亮点是CPU针脚居然没有损坏到!真可谓是人间神机啊!

网友:
果然给力。。

网友A:
只能表示 运气好   CPU针脚没被压弯

明显是intel 的U ,没针脚的那种

网友:
不清楚啊,找高人吧

网友B:
上次有个熟人,过来说机器风扇响声大,我直接拿个风扇给他,说你自己回去换吧,下午就把机子搬过来了,拨风扇时把CPU带起来了,更气人的是又直接按下去了,结果弯了好多针,费了我半个小时时间来把针调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有个熟人,过来说机器风扇响声大,我直接拿个风扇给他,说你自己回去换吧,下午就把机子搬过来了,拨风 ...

没有断针是他的运气、直接拿风扇给他自己换是你牛逼

网友:
给力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90413#lastpost

网友C:
CPU放错边还能开机?

网友:
说的可以,真的分享乐乐

网友:
发现有短路的主板,最好不要安装CPU来测试,先把主板拆下来,用万能表的蜂鸣档红笔接地,黑笔检查ATX座除接地线外的线路有没有短路现象,这样可以避免短路现象的扩大,烧坏其他元器件。

网友D:
问一个很弱智的问题啥叫做小系统??????

网友E:
难道一股糊味之后,就没有什么东西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表示 运气好   CPU针脚没被压弯

那 楼主也忽悠了 大伙了  仔细看帖子 。。。

网友F:
放反了,还可以开机?闻到味道也没有什么损坏,真的够牛的

网友:
这孩子 看看他CPU坏没有吧 。。压不下去也硬着压   针不断也弯了

网友G:
我修了一个是CPU的脚断了一根,弯了好几根,把弯了的脚整直后应客户要求死马当活马医,上机试了下,居然能点亮正常进系统,心里暗叫不好,到手要换CPU的钱飞走了。各位有没有试过这样的事?是CPU旁边的一个脚断了,可能是接地的。

网友H:
很好呀,这样的一年能遇到一次,就是神呀

网友:
这样的事在2006年的时候我也做过

网友:
嗯,让我想想。

网友:
楼主牛,看来赵本山第二了,不知道楼主收看多少大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放错边还能开机?

呃啊、在最小排除法中,CPU拿出来也是可以开机的,所以CPU掉头了等于就是没下U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好呀,这样的一年能遇到一次,就是神呀

莫说一年遇到一次了,一辈子也难以遇到啊!CPU掉了头散热器还能安下去、这有点颠覆了我的认知(针脚CPU)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修了一个是CPU的脚断了一根,弯了好几根,把弯了的脚整直后应客户要求死马当活马医,上机试了下,居然能点 ...

呃啊、做为维修人员把针脚弄弯,甚至是断,这实在有点不注意啊,哥们儿以后多注意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反了,还可以开机?闻到味道也没有什么损坏,真的够牛的

这就是主板的强悍之处啊,排第一的板子不是白给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一股糊味之后,就没有什么东西烧了吗??

应该是CPU插槽和CPU针脚短路时发出的糊味,这也是排名第一的板子强悍之处吧、好板子不是白给的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问一个很弱智的问题啥叫做小系统??????

咳咳......这是维修中常用和惯用的手段。当然了,也是最有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表示 运气好   CPU针脚没被压弯

并不是楼主忽悠大家, 是楼主也是小白见;见识少,也被忽悠了,一呼一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咳咳......这是维修中常用和惯用的手段。当然了,也是最有效的。

..........怎么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用的啊?

呃、这个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个测试,直到测试出哪个是坏的

网友:
哦!。。。。。。。。。。。。。。。。。好像有点明白也有点迷糊!感接触这,慢慢来吧!纠结继续中。。。。。。。。。。。。。。。。。。。。。

网友:
AMD的?这样都不断针?

网友:
什么牛人都有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听说,呵呵,厉害

网友(2013-06-13):
保护动作吗

网友:
我遇到过  处理器风扇没插

网友:
你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
风扇转速没有或者不显示转速也可能出现自动关机

网友:
什么离奇的都同时的出现,都是神人呀。

网友:
我有次碰到一个女用户,电脑不开机自己直接开机箱线全部拔出重新插。。。。。。。。后面和我说系统没用,我说这个简单,结果搞半天电脑不开机。我就郁闷说,电脑没救了,她才说自己有拆过。从新接好OK

网友(2013-07-24):
千年等一回啊

网友:
大概客户也是爱好者,这回一样学到东西了

网友:
不可能吧,无论是以前的370、478、775还是现在的1155、1156等都不可能放错方向装上CPU的啊。

网友:
CPU有些是空脚,有些是几个脚相连通的,断了一根其他的给它补偿了。

网友(2013-09-12):
这顾客真算神人啊

网友:
  这等好事让楼主给遇上了

网友:
这样都有?

网友:
作維修的,還是要細心一點比較好

网友:
也碰到过,

网友:
这种事真少见呀,我都怀疑CPU咋强行装上去了

网友:
换CPU在看桥和IO温度,在检查桥周围的短路

网友:
有这种事,神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修了一个是CPU的脚断了一根,弯了好几根,把弯了的脚整直后应客户要求死马当活马医,上机试了下,居然能点 ...

哈哈  维修都一样的心态

网友:
装反还能装下去的又不断的还真很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