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83 显示器白屏,如何维修?请高人指教!

楼主(2012-11-14):
LG1983 显示器白屏,是Led的,如何维修?请高人指教!

网友:
不怕黑,就怕白啊,慢慢修吧。查驱动板。

网友:
看看屏供电吧

网友:
白屏一般是驱动板或者是屏的问题,先用通用板点下屏,要是显示屏坏的话一般是屏供电的保险烧了。换好后要测量屏供电的对地阻值,一般要500欧以上,要是阻值不对的话就要测量其负载是否有短路

网友:
不清楚啊,找高人吧

网友:
我今天也到手一个这样的问题,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