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670麻烦师傅看看一张HD3870的LOG文件

楼主(2012-11-14):
HD3870蓝宝石海外版DDR4,这个卡8个显存,可只有4组显示出来,最后一部分的50%部分全是555,全是不工作的。求具体该显卡的显存定位图

Ry6xx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current MCLK: 1125
MCLK step: 9.00
current SCLK: 770
SCLK step: 6.75

Basic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33333333 44444444 44555555 55556666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23456789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   ======== ======== ======== ======== ======== ======== ======== ========
   ChA
1035   ........ ........ ........ ........ ........ ........ ........ ........
1080   ........ ........ ........ ........ ........ ........ ........ ........
1125   ........ ........ ........ ........ ........ ........ ........ ........
   ChB
1035   ........ ........ ........ ........ ........ ........ ........ ........
1080   ........ ........ ........ ........ ........ ........ ........ ........
1125   ........ ........ ........ ........ ........ ........ ........ ........
   ChC
1035   ........ ........ ........ ........ ........ ........ ........ ........
1080   ........ ........ ........ ........ ........ ........ ........ ........
1125   ........ ........ ........ ........ ........ ........ ........ ........
   ChD
1035   ........ ........ ........ ........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1080   ........ ........ ........ ........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1125   ........ ........ ........ ........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网友:
求问 这个卡是哪个显存坏了啊

网友A:
ABCD D通道最后一颗显存坏,或者中点电压错误,显存位置应该是背面顺时针最后一颗,这种排列比N卡简单多了。

同意 但中点电压是啥意思啊

网友:
中点电压错误是啥意思啊。

网友:
显存不是有个基准电压的嘛,这个电压是用两只电阻将显存供电分压后获得的,因为它是从两只电阻中间取电,所以我喜欢叫它中点电压。

网友:
中点电压错误是啥意思?

网友:
请问您说的中点电压错误是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BCD D通道最后一颗显存坏,或者中点电压错误,显存位置应该是背面顺时针最后一颗,这种排列比N卡简单多了。 ...

请问您说的中点电压错误是具体是什么中点电压啊

网友(点评):
这个电压是为显存和GPU在高频通信下提供的基准电压,显存上的标识是VREF,自己对照显存脚位图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说的中点电压错误是具体是什么中点电压啊

了解 我修过此类卡 知道显存有主供电和VREF供电 VREF供电是电阻分压得到的吧应该?我修过此类卡,电阻焊盘断裂花屏的,装了3次显存还是花,开始怀疑显存坏了,显存每个焊盘测试了和GPU相连的,后面仔细发现是背后的电阻断裂,现在懂他的作用原理了,万分感谢你的指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