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故障,指点下,

楼主(2012-11-14):
自己的同事笔记本硬盘500g,新的,进水,,开机马达有声音,转动,声音有点卡,发现 sh6966 芯片,非常烫手,100多度,不能摸,没测试,直接找个了相同芯片换上,芯片花了15快,呵呵,换上后,通电无反应了,晕死,
如果换电路板是不是要把旧的bios芯片拆到新的电路板上呢 ?
不通电是不是还有其他东西坏掉了,

网友:
不清楚啊,很抱歉。找高手吧

网友:
马达驱动芯片发烫,表示后级负载过高,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磁盘马达卡死或不良,维修故障先要分析问题,不要是个芯片烫手就二话不说更换。另外,真是芯片问题,更换是不需要换BIOS芯片的

楼主的意见不敢苟同
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个问题期待研究啊

网友A:
非常感谢,我都不会修硬盘,呵呵,
另外,我说的是如果换一块全新的电路板,原先旧盘上的bios芯片是不是要换到新电路板上,我查到资料说,如果不把旧的bios芯片带上,盘就算可以自检,但是是不能识别的?

网友B:
台机硬盘遇到这种,我直接洗板水清洗水渍,返厂维修,拿到手的是新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机硬盘遇到这种,我直接洗板水清洗水渍,返厂维修,拿到手的是新盘。

还在保修期,这个最妥当的方法

网友:
是不是没换好啊 这种问题可以找一样电路板换一下吗

网友:
硬盘 我也没碰过的说! 最多都是软件伺候!  硬件真没用过!  想LZ 学习!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硬盘芯片有些事带程序的。就好比主板上面的BIOS  即使换了也不能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我都不会修硬盘,呵呵,
另外,我说的是如果换一块全新的电路板,原先旧盘上的bios芯片是不是 ...

是的,如果有BIOS的主板,更换板后是必须要更换芯片的

网友:
硬盘是我唯一没动过手的一块了,下次还真要牺牲块盘试试手啊

网友:
~~我以前试修过几个台式机硬盘,但因资料的缺乏没修好。据资料说同型号的盘换电路板也必须刷原板的BIOS反之无法使用!

网友:
如果不要数据   就换一个一样的电路板  呀  干嘛还拆芯片呀!!

网友:
硬盘BIOS芯片是应一块换的.

网友:
进水了,只要晾干了再通电,板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关键是硬盘里面进水了,你是修不了的。
直接换电机驱动芯片,有烧电机的风险。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指点,东西坏了不要紧,关键是能得到各位朋友的的指点,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受教了,这也是我喜欢这里的原因。呵呵。

网友:
刚刚涉及到硬盘 这些还不懂

网友:
芯片发烫有时候是后级短路造成的,不要盲目换芯片

网友:
先用表把驱动周围的贴片打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