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笔记本供电部分不理解!

楼主(2012-11-14):
由于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所以不知道笔记本的一级及二级电压具体指的是多少,请教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平时老三老五值班,其它人睡觉。当主人喊开工时,这两位通过不同的道路把其它好几位兄弟叫起床,然后大家各自准备,发出口号给对方或其它工友,流水线一样的就开工了。插上电源就有的电压就是平时当差的,其它开机才有的就是其它兄弟。哈哈。不知这样回答可否?那些是待机电压,哪些是开机后才有的电压,哪些是工友的口号---信号。理解的差不多了, 时序再一理解,就能当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