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的升压板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12-11-14):
LED显示器的升压板怎么判断好坏,量了下输入有13V左右,输出从黑到绿六根线依次为:1.1V   1.2V   13V 13V  1.3V  1.3V ,没修过LED的,觉得象是升压板的事,有两个问题,第一,怎么判断是不是升压板的事
第二:改的话怎么改。。。谢谢了呀。

补充下:我量了下,输出上六根线根本就没有相通的线,我听说只有+和-两种,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
1.输入电压正常 就量有没有输出 ..没输出条子就不正常..
2.输出从黑到绿六根线依次为:1.1V   1.2V   13V 13V  1.3V  1.3V  可以看出定义是 - - + + - -.即1256脚为负极.34脚为正极.
3.要么修好坏板 要么买那些通用的板子回来.根据LED屏灯条的电流或者电压来选择.决定/

网友:
升压板坏了。

网友:
LED点亮的电压本身就不高,应该没有升压一说,不像灯管。

有升压,升到36v左右。
你实际测量过吗?

网友:
这个是现在学习的重点,可是现在这方面学习的资料太少,

网友:
LED升压板升压过后好像是几十V吧!还有6根线有相通的吧!

网友:
不懂!我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修的LED的呢.

网友:
不懂目前没有修过LED的显示器,期待高手放出资料

网友:
这个要看多大的屏   一般大电感上有30-4 0v的电压  led一般爱坏大电感边上二级管 换个就好了 我今修个

网友:
相当的谢谢。。明天再去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输入电压正常 就量有没有输出 ..没输出条子就不正常..
2.输出从黑到绿六根线依次为:1.1V   1.2V   13V  ...

你好  LED修起来  一般要注意社么了  没修过LED的

网友:
LED 比较麻烦吧。

网友:
LED修比较麻烦,我看到有的师傅改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