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此二极管在这里是什么用意?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11-14):
就是这个二极管

   《——二极管经过旁边电容,看线路是供给驱动板的。上面标注为22V
故障是无输出。开不了机。
维修过程:
更换上图PWM芯片。开关管。 上图相同行号变压器。 检查初级输出部分无果。 交给老大。 老大好像更换PWM芯片。 上图二极管。飞了跟线。(在更换二极管的时候,连续烧了几个二极管。更换第二个。上机可以显示。3分钟后故障还原 。更换第3个OK.一切正常。求原理。什么情况?)
再次发帖。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这个二极管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帮忙分析一下。 现在手上有块一模一样的板。 准备明天研究研究。此图是自己回收回来的板子。跟今天修的这台一模一样 LG显示器。    求解!

补充内容 (2012-11-16 14:21):
看了各位的分析。和在网上看的一些资料。
明白此二极管是进过开关变压器一脚输出12V直流。35V470uf电容一脚跨接进行滤波。提供平滑,更稳定的12V供给驱动板。简单来讲是整流滤波电路。 领各位老师。不知我分析的对

补充内容 (2012-11-18 00:45):
保险管F101(陶瓷保险管) J267 J27(跳线) 组成过流保护电路。
CX101(滤波电容)LF101(互感线圈) 组成滤波电路
LF101(互感线圈)消除低频公态噪声干扰信号
CY101 CY102(线路旁通电容)滤除正太噪声干扰信号

补充内容 (2012-11-18 00:46):
限流电阻R101 115 116用于拔掉电源时对电容起放电作用
TH101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串在交流回路中起仰制开机冲击电流作用
交流电路:F101 CX101 LF101组成滤波除高频杂波干扰信号和噪声干扰信号,产生纯净的交流2

补充内容 (2012-11-18 00:47):
20V给桥式整流滤波电路。

桥式滤波电路:D104 D105 D106 D107 C101
桥式整流滤波原理:220V交流进入 D104 D105 D106 D107 经整流后得到大约310V脉动直流电压,后经C01 450V 68uF电容滤波后输出300V

补充内容 (2012-11-18 00:50):
这是小弟花了2个多小时时间和结合网上的资料分析出此图交流电路部分。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老师多多批评!
想问各位老师一个问题。 LAF0001PWM芯片的引脚定义是? 因为我现在正在分析软启动电路部分。谢谢老师!

补充内容 (2012-11-18 00:54):
问个笨的问题。软启动电路 是由C01 450vF电容 的正极流过启动电阻还是负极呢。

补充内容 (2012-11-18 01:04):
由于不会画电路图。见笑了。 高手指点指点哦。  这板子故障是电源指示灯常亮(蓝色),我要把这块板子给分析透彻。我就不信搞不定。 呵呵!

网友:
那是快恢复二极管吧

网友:
看不清楚,叙述不明白,无解!!!!

网友:
图片太模糊,看不清楚PCB板布线,估计不是快速整流就是续流二极管之类的。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次级电路上的,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线圈续流,使12V跟5V电流输入更平直。

网友:
第一个图里看到的,是12V整流二极管。

网友:
这图看得头晕,糊里糊涂。

网友:
图一中是个稳压管,,你现像有点像TVS   管吧??过流保护

网友:
看不清楚。{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哥你选一个吧图纸不是很清楚啊)。应该不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B:
这二极管是经过一个电容。看标记是22V供给驱动板的。
这里他属于一个整流么?

网友C:
12伏整流二极管!要两个并联扩流的,一个估计还会烧!液晶显示器只用到12V、5V、3.3V和1.8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伏整流二极管!要两个并联扩流的,一个估计还会烧!液晶显示器只用到12V、5V、3.3V和1.8V......

这里就一个二极管。是并联在12V电 容上的。是供给驱动板的。但是。刚才我量了下。 该电压为27v 驱动板上供电正常。 按键板指示灯。一直是蓝色。 无转换.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你究竟想问什么?二极管就是整流用的!至于指示灯蓝色你叫别人怎么回答你呢?就好像我打电话给医生,告诉他我脸色是紫色的.....估计医生也无法开方子吧?

网友(点评):
估计你连电子基础都没学好吧?我等下发个基础包上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二极管是经过一个电容。看标记是22V供给驱动板的。
这里他属于一个整流么?

削峰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削峰电路。

不是太明白。 详细点么老师。驱动板供电正常。 现在 按键板指示灯。一直是蓝色。 常亮无转换.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是整流二极管,大的俩个是最容易击穿的。我们经常检查的。更换一下就OK了。短路检查一下他。

网友:
跟这个二级管联着的 电容  那个就是尖峰吸收电容 看看是不是 开路或没容量了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LG得这电源板22是给高压的,主控只要5伏就可以工作,我把22V和12v都不给主控依然可工作,所以建议楼主重新画图分析屡清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就一个二极管。是并联在12V电 容上的。是供给驱动板的。但是。刚才我量了下。 该电压为27v 驱动板上供 ...

我问的是这个二极管在这里。是个什么工作原理。 之前。我老大修过这一模一样的板。
这个板子现在故障是指示灯常亮。蓝色。无转换。
你肯定没有看完我发的帖吧。 我确实没什么基础。这不在请教各位老师么?
谢谢你批评。 你发的基础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次级电路上的,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线圈续流,使12V跟5V电流输入更平直。

现在故障是。指示灯唱亮。蓝色。无转换。
能否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
那个,一般我遇到这个板子都是直接换的。。。。因为师傅说这种板子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当然,换电容除外。。。。。

网友:
12V或者5V 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