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CPU代换规则

楼主(2012-11-15):
一定要看型号的 不然会烧CPU的 因不同型号的CPU的VID组合针脚定义不一样 故而产生的CPU电压就不一样 如果电压相差太多会烧CPU

网友:
说具体些应该注意那些

网友:
明白了 谢谢啊

网友:
不是很清楚,怎么不说哪些可以代换呢

网友:
同针脚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
楼主这是在抛钻引玉,想让大家说一下

网友:
亏大了,抛砖还差不多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详细哟!

网友:
最好是找一样的换

网友:
通过VID检测Cpu

网友:
不明白发贴的用意在哪,AMD无非就是,TK,RM,QL,HM,SMM这一系列,但RM和QL就可以代用!

网友:
会烧吗,没试过

网友:
点不亮而已。不会烧U

网友:
感觉CPU的温度好烫,电流好高

网友:
说点具体的啊。。。

网友:
一头雾水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