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TE和VCCP供电

楼主(2012-11-15):
VGATE 是供至南桥电源好信号以及时钟的开起信号 VCCP为系统总线供电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vccp 应该 是1.05V CPUIO供电的, VGATE是CPU芯片发出来的电源好信号,给南桥的

网友:
NB供电一般是1.6到1.8V  时钟供电有个电感为其供电  3.3V 系统总线这个具体的就关于信号方面了  信号  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