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 上CPU掉电,CPU供电断路!不上CPU正常

楼主(2012-11-15):
如题,DV1000 上CPU掉电,CPU供电断路!      不上CPU正常也都不断路了!

网友:
怀疑CPU坏,也没有这样的CPU

网友:
看一下CPU的滤波电容,都换掉

网友:
zhide 值得分享啊啊啊啊

网友:
查一下电源 拿新的电源代换一下

网友:
CU 坏了吧......

网友:
你还是再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