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电流0.58掉电

楼主(2012-11-15):
DELL 1210  同行送来触发刚开始是0.23就掉电  发现南桥旁边1.5V电容短路外围都查过  拆桥不短路 于是换了南桥82801GBM上去 好了不短路了 开机电流是0.58就掉电 CPU供电0.9 复位1.0  pg也是1.0请高手指教是不是我换的桥本事有问题 各电压都出来了 1.5  1.05   3.3   2.5  都有的

网友:
这个应该也是属于不跑马的机器了,照这不跑马修修看把

网友:
掉电的话,你查下EC的所有电源好有没有就是ALL_PWGD,要有着个信号才不会掉电,最好是按时序来,还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支持第一位的说发

网友:
确保你的南桥换的没问题,一般一台电脑只有一个致命问题

网友:
你的是广达的机子还是   如果是广达的话茬HWPG

网友:
查一下好信号吧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了分享一哈

网友:
看看反馈电路吧..

网友:
查查EC的所有电源好有没有就是ALL_PWGD,还有你量USB和外设有没有未短的情况